ga-z68p-ds3自动开机不跑马到挡c1维修,附亮机最新bios

楼主(2018-09-03):
今天朋友拿来一块ga-z68p-ds3主板,成色还挺新的,说不亮机了。打发走朋友,那就开始修吧

拿到板子直接上个坏的U,连电测试。插上电风扇直接就转了。尝试短路开机针,能正常关机。关机后测待机电路

开机针3.3v正常
重启针3.3v正常
IO用的是8728,     106脚3.3v并且有高低跳变正常,103脚3.3v并且有高低跳变正常,102脚slp3  0v,107脚1.2V不正常。关机状态应该是5vsb通过一个电阻供电,正常应该是5v才对。通过跑线找到一个三极管和一个电容与其相连。也就是说要么是三极管和电容有问题,要么就是io本身问题。本着先易后难,拆了三极管和电容后还是老样子。那就直接干io了。IT8728F料板上一大堆,不过需要注意一定要技嘉的,不然相差31个脚位呢。

换好IO后,107脚5V正常了,插电也不会自己开机了。

愉快的上好正常的U,开机,心想着应该会一路跑马亮机了。结果还是不亮,风扇一直转。

想到技嘉的板子,bios经常出问题,直接对调主副bios,结果一样,然后各种刷bios,还是老样子。

只能老实的仔细检查各个电压,内存1.5v,主板的几个电压1.05v,1.5v,1.8v,0.9V都有,cpu也有1V左右电压。。。大致没问题啊?

突然看到板子有pci槽,直接插上诊断卡,一看,跑马的,挡c1,

马上仔细检查内存电压

1.5v 0.75V 3.3v都正常,当查到内存总线时,一个3.3v正常,还有一个1.3V不正常。原来问题在这里啊。

以前经常碰到技嘉的板子挡c1,如果是内存总线有问题,一般和小8脚芯片有关系,直接找到小8脚芯片,一共有4个,一个一个拆,拆到最后一个才恢复正常,这运气也是没谁了。我们知道,这种小8脚芯片不装上去也没事,再说也难找到代换的。貌似V星的有些板子里有,反正不装没事就懒得去装了。

就是这个罪魁祸首。

具体位置在内存槽附近

开机,一路跑马亮机。

顺手把bios更新到最新,并且备份了下来。

网友:
厉害厉害 修好了就是厉害

网友:
非常的厉害了,还我就换主板了。要是怀疑IO坏的直接不修

网友:
水平有限,只能修修简单的,还有很多修不好的。慢慢学习吧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