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探讨交流 7P刷机4014 出苹果

楼主(2018-09-03):
出苹果,有进度条,没进度紧接着错误4014  。拆下硬盘测盘底阻值电压都正常,拆了个其他7P的盘装上刷机也4014  。
请教还需要检查哪里。没招了

网友:
同样问题,你的修好了吗?检查硬盘周围元器件,是否丢失

网友:
Cpu
上盖试试

网友A:
我怀疑是不是除胶没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不是除胶没干净

很干净

网友:
检查硬盘旁边的电容有没有缺件,移位,7P硬盘走PCIE总线耦合电容不能缺件

网友:
U2可以试试,不行就先用12系统刷一下

网友:
基带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