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1286显卡PCB板层断线改集显维修

楼主(2018-09-04):
MacBook A1286显卡PCB板层断线改集显维修

  一台苹果A1286,版号为K91F 820-2915,故障现象是不显,显卡PCB板层断线。

        主板显卡为通病,一般加焊显卡能用半年到一年左右,更换新显卡用一年以上。主板做显卡上BGA偶尔会碰到PCB板层断线,本篇介绍如何改集显。

        显卡PCIE电容打值无穷大,拆掉显卡后找到PCIE电容到显卡的焊点,点对点测依旧无穷大,说明PCB板层断线只能改集显。改集显后不能使用Windows系统、调屏背光,要事先给客户说明。

拆显卡测开路

  将改集显方法标注起来,对应的数字用漆包线连起来即可。还有背光开启、EDID切换、屏供电开启、屏背光调节改到3.3V,都用线划起来。简单概括改集显的方法:将桥的LVDS信号、背光、屏供电开启,改到屏接口上。

改集显接线图

  改好集显的实物图。装机测试,苹果系统里检测显示器为15寸、Intel HD 3000,改集显成功。

改集显实物图

改集显进系统

本文作者:ACT

 会员1114019100鑫豆2024-8-29 08:41
 会员6242100鑫豆2024-4-29 12:51

二零一四。。 + 5 + 5 精品文章

网友A:
都是早就公开的密码密了。还发出来?请不要模仿。要发就发一手资料。谢谢!

网友B:
这样落后的改集显还发出来干嘛,,直接刷集显的BIOS就OK了,,,你飞这么多线,不累吗?

网友:
看中图中密集的工程 佩服  啊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工作量太大了 不能用win系统好多客户不能接受

网友:
客户能接受还好,有些客户接受不了不如换主板来的块

网友:
就图一中拿表的姿势就要练好久吧

网友:
苹果办公集显客户好多都可以接受

网友:
楼主技术扛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早就公开的密码密了。还发出来?请不要模仿。要发就发一手资料。谢谢!

维修案列而已 不是首发什么公开

网友C:
前几天改了一个 ,装的是10.7的版本 主板再给客户装个虚拟机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第一张图我对着比划了半天,最后不知道自己几根手指头了。第三张图那密密麻麻的漆包线,直接跪了!

网友:
网上好像是有直接改集显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改了一个 ,装的是10.7的版本 主板再给客户装个虚拟机不知道可以不

10.7相当于Win98吧

网友:
手工很好  值得学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落后的改集显还发出来干嘛,,直接刷集显的BIOS就OK了,,,你飞这么多线,不累吗?

可以刷bios改吗

网友:
就这线路密集恐怖症了。。精细活。

网友:
必须啊,A1286 有二款直接刷集显BIOS就可以,哪用着飞线,看着都累。BIOS一刷,直接OK

网友:
听说不可以做微软系统。。。。。。。

网友:
做为技术我支持,作为赚钱的活认为太累,偶尔搞搞还是好的体现了技术精髓。人家分享案例请不要乱喷,就象修电脑,要都是坏了直接换,那还要学维修做什么。

网友:
看中图中密集的工程

网友:
厉害 ,新手可以直接模仿  很清晰  赞一个

网友:
改完集成是不是不能用WINDOWS啊

网友:
楼主NB,这样的技术啊。。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这改集显的手法 可以 算的上是 大师级别的

网友:
我擦你这个技术,真牛逼啊,你飞的线我是一根没看懂

网友:
工程浩大啊 哥哥

网友:
只了打值,不能再修显卡了就直接改线路用集成的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样落后的改集显还发出来干嘛,,直接刷集显的BIOS就OK了,,,你飞这么多线,不累吗?

你确定苹果机,只刷集显bios,就可以亮机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苹果机,只刷集显bios,就可以亮机正常使用?

咋啦?不信?自己查查论坛吧,论坛早都有了。

网友:
厉害啊 我的哥 一般都是用这种方案的吧

网友:
   这线密密麻麻的    看的头皮发嘛

网友(2019-06-09):
楼主真的是6,这么多线,叫我飞都不想飞

网友:
工匠精神啊,没足够的耐力是完成不了的   我一般没耐心弄这个 你牛

网友(2019-08-07):
好像刷bios都可以..................

网友:
这个也算牛逼了,飞那么多线眼睛都花了

网友:
这技术牛B 。分这么多线

网友:
话说飞线和刷bios我都干过,飞线如果把握不好线的长度的走线,开机时会看到有些小闪屏, 刷bios来钱快,不用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