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乐华LED42C710J液晶电视黑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04):
乐华LED42C710J液晶电视黑屏故障维修

  接修一台乐华42寸液晶电视,用户说看一会儿后有声音无图像,偶尔开机黑屏有声音,试机发现无声无图,液晶电视黑屏,开机指示灯闪灭正常,只能开壳检测了。

  按客户所说判断背光条、背光电源、背光控制有问题。开壳检测,电源5V、12V、61V正常,61V是背光电源开机后升到87V的(LED+极对地的电压),但是LED-极对LED+极无电压,查看BL-ON3.26V正常,DIM3.1V(这个是背光亮度控制,关机是0,开机后是3.1,应该正常),猜测背光控制有问题。

  块子是MP3394S.20脚,在网上查询14脚电压保护,好像一般不应超过1.5V,本机1.62V应该是保护了,是一个1M的贴片电阻,从87V电路取样过来的。根据经验得知电源PFC电路这类大取样电阻底脚变质引起整体阻值变小的较多,看电路较长,于是划断电路测量916k欧,有点郁闷,减少的不多。于是拆下电阻清理底脚,测量发现1001,焊接电路后1001,开机测试14脚0.76V,背光已正常点亮,试机30分钟一切正常。

本文来自:iFiX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