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234cl2开机屏上有线条在走动,开关不了

楼主(2018-09-04):
philips234cl2开机屏上有线条在走动,开关不了,求助怎么搞,是屏坏了吗

网友:
刷程序。。。。。。。。。。。。。。。。。。。。。。。驱动板问题

网友:
菜单里某一项关闭即可,或者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是左右移动的话是屏保开了,不是就的话就是屏出问题了

网友(2019-08-09):
我也有一样的显示器,一样问题,求程序??????
那位大神有  分享一份

网友:
调整的问题,恢复出厂设置可正常

网友:
不需要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