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M3A780M V:1.0

楼主(2018-09-04):
联想 M3A780M V:1.0主板通病 。不跑CPU,诊断卡代码跑00.第一:CMOS电池没电。第二:主板所有USB不能使用除了供电问题,重新刷BIOS附上。

SST25VF080B_20180829_131237 M3A780M.rar

网友(2020-04-24):
不错,找了很久,总算把老机器复活了

网友(2022-01-21):
2m的吗?刷1m的不行

网友(2022-04-04):
USB口也是BIOS??????

网友:
我这有一块,测供电和D+D-都正常,我刷来试下看

网友A:
本来可以亮机,但是USB不能用,刷了你这个直接不亮机了,CPU也不发热了

网友(2025-01-13):
下来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可以亮机,但是USB不能用,刷了你这个直接不亮机了,CPU也不发热了

悲了个催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