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MacBook Air A1465不触发 820-00164-A

楼主(2018-09-04):
MACbook Air 2018/09/03 吾修
苹果 A1465 板号:820-00164-A
故障:不触发
对苹果的时序不是很了解。
插电小绿灯不亮,拆机后测量公共点 PPBUS_G3H 有 8.5V 左右,PP3V42_G3H 也有。待机无
3/5V,正常应该是有 3V 待机电压的,待机芯片为 TPS51980A

简单测量发现 VIN,EN,G5,VREG3 供电有,EN2 的 P3V3_S5_EN_R 开启电压没有,此电压最终
是连接 EC 的 M2 脚。

测量并未发出开启信号。
测量 EC 待机条件,之前产生的 PP3V42_G3H 给 EC 的 VBAT,VDD,VDDA 脚供电.
得到供电后 EC 的 12M 晶振起振,给 EC 提供基准的时钟频率。当测到复位时发现了异常。

此信号由 R5100 上拉,实测只有 0.7V 左右,复位来自 U5110 第 5 脚,实测却有 3.3V 电压。
最后确定是 EC 内部拉低了电压,(因为其对地值有 500 多左右,属于正常范围,应该只是
单纯 EC 本体坏)

最后更换 EC 后可以正常触发上电显示了,以为故事结束了???其实才刚刚开始。
因为此 EC 是带程序的,并且要对上板号。虽然机器可以正常开机显示,但是却有如下几个
故障:1、小绿灯不亮。2、无声音。3、画面运行异常,显存只有 4MB。

因为当时买了两片拆机 EC,又更换了一片,结果情况一模一样。因为 EC 是 BGA 封装,怀
疑虚焊又重新植球安装,故障依旧。
最后的最后,总算解决问题。
PS:最后直接购买料板拆 EC 更换后解决,算了下 EC 植球不下六次,眼都搞花了。事实证明
之前购买的 EC 虽然是同型号,但是应该是不同板号的。更加说明苹果真变态。

MACbook Air A1465不触发.pdf

网友:
修机会越来越麻烦的

网友:
厉害了!楼主,苹果本都修的这么溜!!!!!!

网友A:
楼主,买料板,不是买的同型号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买料板,不是买的同型号的吗?

原本买的拆机芯片,告知了卖家板号,芯片型号的。后来问卖家,居然告诉我都是按芯片型号卖的,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主板的

网友:
苹果机器难修呀

网友:
料板也不好 找的吧                                                                                 。。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挣不少钱

网友:
写的好详细,要是这EC可以刷程序就不必这么麻烦了,很多都是买料板回来拆

网友C:
苹果ec都是拆料板上的      型号一样是没有用的  多看看苹果的帖子应该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本买的拆机芯片,告知了卖家板号,芯片型号的。后来问卖家,居然告诉我都是按芯片型号卖的,他也不知道 ...

我购买时是按板号购买,不用看bios型号。话说苹果的bios芯片挺耐操,搞来搞去也没坏

网友:
我都是 买料板拆。。方便

网友:
苹果机器不好修,像这种带程序的最好要剪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ec都是拆料板上的      型号一样是没有用的  多看看苹果的帖子应该就知道

开始买芯片就是买的拆机ec,并且告知了卖家版号和ec型号,最后直接买的料板拆件搞好了,才怀疑之前的ec不对,否则就不会重装好几次了。

网友:
原来又是EC 的问题

网友:
苹果的 EC  都是要用 拆机的 。

网友:
这种EC贼爱坏,还不好换,淘宝上也找不着,这EC还挑,真是服了

网友:
看来你还是修苹果修的太少了,这个有程序的只能是找相同主板代换e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