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二修惠普L1706液晶显示器三无指示灯不亮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04):
二修惠普L1706液晶显示器三无指示灯不亮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惠普L1706

  主芯片:GM2621+PM25LV010

  故障现象:液晶显示器三无指示灯不亮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惠普L1706二修机,前一个师傅说驱动板坏了,转到我这的,通电试机,液晶显示器三无,指示灯不亮。

  没拆机前先用RT809F试一下,也是检测到,一般说明主芯片没有工作。拆机检测:+12V和+5V都没有电,拔下驱动板再测电源板仍旧没有输出,看来我被骗了,确定故障为电源板问题!

  先测一下300V吧,一看不用测了,大电容的一条脚已经烂断了,根据以往经验,此电容坏都会烧主电源管的,所以断电改用阻值法检测,主电源管击穿,保险管烧断。

  找到一个4N60一个68UF/400V(随手拿一个出来,原机是100UF)一个2A保险换上,加电复测,电源板有电压输出了。接上驱动板试机指示灯亮了,但是有个新问题,屏刚刚看到LOGO画面,指示灯就由蓝变黄并且屏灭,如此反复,加入信号也是如些,难道驱动板真的出问题了?仔细看了一下后级输出的两路滤波电容都没有问题,测量电压稍有波动0.3V不到。

  又拔下灯管试机,指示灯正常亮蓝灯,并且开关机都起作用,再接上灯管拔下屏线试机,指示灯也正常蓝灯,屏显白屏,看来驱动板没有问题,还是电源板有问题,这种情况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电源过载(过流)保护,测一下过流电阻没有断路和明显变大(由于万能表测0.22欧精度不是太好),决定改一下过流检测,于是找一料板,拆一个0.75电阻并上,再开机试机,问题解决,至此,惠普L1706液晶显示器三无指示灯不亮故障修复。

惠普L1706液晶显示器三无指示灯不亮故障维修 图1

惠普L1706液晶显示器三无指示灯不亮故障维修 图2

  提示:一般修理电源管击穿的板子,一定要测一下过流检测电阻,有时候会烧断,有时候会烧变值或不稳定,不一定测量是通的就认定没有坏。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精彩 值得学习

网友:
电源管是开关管吗?大电容坏,保险一般都是跑不掉的。。。

网友:
哦哦,好厉害哦,反正我不知道自己换了板,一个板也不需要多少钱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电源板有时候修还划不过来。不如直接上淘宝网买一片换下去。

网友:
现在修东西都是看出多钱,花多长时间去给他修

网友:
嗯嗯 简单的问题 有时候也很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