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6S Plus手机进水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9-04):
iPhone6S Plus手机进水不开机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6S Plus

故障现象:手机进水不开机

维修过程:

  客户寄修一台进水不开机的iPhone6S Plus,拿到机器后,首先拆开机器观察主板,一般都是进水的地方容易出现问题。

  拆开主板发现进水还是挺严重的,不着急 先将主板清洗干净,接电看看是什么情况。

  接电漏电141mA,这种情况一般都会有地方发烫,直接上“熏松香”大法。

  上完松香触发,发现闪光灯IC和显示IC发烫明显,松香已熔化,直接取下。

  取下IC后,再接电已经不漏电了。

  重新更换新的IC装上。

  再触发,已经可以亮机了。至此维修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网友:
高手啊;学习中;谢谢分享;支持支持支持

网友:
看起来很简单呀!学习了

网友:
看着电容都有腐蚀的样子,你就烧鸡出来两个芯片更换就好了?

网友:
这种熏松香的方法就是因为短路ic发烫引起的效果?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了阿拉啊 啊啊很给力

网友:
松香大法实在靠谱,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这个论坛希望能帮助大家谢谢

网友:
看你们修机怎么这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