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 联想NM-A621

楼主(2018-09-04):
求助呀,这板子接电0.02,待机正常,触发后0.06,测得slp-s3  0.2V    slp-s4   0V    看芯片资料这两个信号后面都有#号,是不是表示低电平有效,但是0V是正常的吗?由于没有图纸,又是新手,很苦恼呀,看论坛里的好几个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正常 SLP_S3#S4# 触发上电后为3.3V

网友:
解决了,取掉D2就好了,没图纸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在论坛里找到的,据说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