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华润万家POS收银工控电脑密码键盘无效维修一例

楼主(2018-09-04):
华润万家POS收银工控电脑密码键盘无效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华润超市收银电脑 SN  S2R2HU5ALF113A2591

附机器图片:

版号:HS-525SA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付费用的密码键盘失效。

  维修过程:附工控主板工作流程图

  Com口密码键盘工作原理分析:COM 端口RS232总线向SIO IT8718F发过中断请求信号,经SIO内部转换后通过LPC总线与NM10 南桥通迅,南桥再经过DMI总线保持与D525 凌动CPU之间工作,CPU反回应答指令由NM10南桥经SIO芯片到过COM接口密码键盘上,实现密码键盘外设与工控电脑的正常运行与工作。

  第1步、按先软件后硬件的维修原则,需对POS机操作系统重装,10分钟之后试机,故障依旧。已经排除机器软件问题。

   第2步、需要对POS机密码键盘外设排除,POS机密码键盘采用 RS232通迅协议的COM总线传输,正好手中有同型号设备,但是实际检修后还是密码键盘接口无法使用。

附实物图片:

  或者可把机器上密码键盘改放主板COM1接口做功能测试,此机器我也反复确认过,客户的密码键盘是OK的,附主板COM1接口实物图:

  第3步、经过前二步排除可确认为主板不良引起,机器断电快速折出工控主板。

附实物图片:

  此机器密码键盘由主板COM2排针接口输出信号,工作原理分析如下。

原理图供分析:

  SIO_COM_RX/TX 2即 COM2串行传输信号从SIO芯片第1,2,3,5,6,126,127,128PIN脚 输出到U14 MAX3243 COM缓冲芯片。具体信号附图中备注。

  COM2口信号经芯片内部转换后从芯片引脚4、5、6、7、8、9、10、11PIN输出,之后供到COM2 2X5排针上。

  MAX3243为专业工控主板上使用的COM中芯片,附上内部截图说明其工作原理:

  芯片内部经正负12泵电路升压后,MAX3243左边 5V信号电平经芯片内部从芯片右过输出正负12V信号电平。

   第4步、实际检修过程如下:先换SIO芯片快速作排除,但是故障仍一样。

  接下来用示波器量测COM2排针上第3PIN TXD2无+12V电平,只有3V电压,信号没有升压。

附实测图:

  第5步、主板再次断电,用万用表打COM2 第3PIN对地值为仅为186欧。

  对比第1PIN发现阻值异常,OK应为1646欧,附第1PIN DCD2信号正常阻值图:

  看来是U14芯片内部损坏引起的了。

   第6步、在自已料盒中找了MAX3243芯片换上,重复打COM2 第3PIN上阻值已恢复正常1646欧了。附更换后实物图和元件点位图

  第7步、用工控COM口程序测试后功能OK.,工控主板迅速装机。COM密码键盘可正常使用,机器成功修复并归还客户。附COM2功能测试OK图片。

  修复后软件检测COM2功能OK图片。

  修复前软件检测COM2功能不良图片。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周名屋)提供

网友:
和华润都做生意啊,可以啊!这可是KA啊!

网友:
期待有修工控电脑的同行多来坛子中充电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