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50c 灰屏(灯亮图像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

楼主(2018-09-04):
asus a450c 灰屏(灯亮图像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
asus a450c 板号:x450cc 2.3  灰屏,外接也不显示。
BIOS刷过也一样,显卡也加焊过了,
屏线接口+3VS_LCD +3VS  CLK_EDID DATA_EDID多有3V电压 19V电压也有

问题已解决,加焊南桥显示正常,谢谢3楼提示

网友A:
有的南桥有问题会回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显存的问题呢

显存坏问出现这样问题??????

网友:
多没人碰到过这样问题???????

网友:
你应该先断开独显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的南桥有问题会回评

还真是南桥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是南桥问题,谢谢

没事 互相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