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430-b10 H81H3-AM V1.0两种bios都确定可以使用

楼主(2018-09-04):
acer e430-b10 H81H3-AM V1.0两种bios都确定可以使用

acer.H81H3-AM V1.0不带软件保护.rar

acer.H81H3-AM V1.0带软件保护.rar

网友(2018-10-15):
带保护卡的这个BIOS是方正LOGO。。。

网友(2019-01-22):
机器什么故障.........................................................

网友(2019-03-03):
我想关闭保护,不知可以不???????????

网友(2019-05-31):
谢谢您,没有BIOS之家真不好找啊。

网友(2019-09-25):
能上个刷BIOS教程吗

网友(2020-08-23):
不知道这个带不带关闭保护卡

网友(2022-08-05):
谢谢楼主,下载试试不带保护卡的

网友:
请问一下BOSS芯片在什么位置,是什么型号

网友(2022-10-08):
好像没刷Bios了,请问这个主板如何刷,有没有相关的教程,谢谢

网友(2023-02-08):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楼主,下载试试不带保护卡的

网友(2023-03-30):
下载试试, 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我刷的  不带保护 的 ,完全可以使用

网友:
终于找到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想下载下来用用试,就是不知道这个BIOS开机是不是还有那个rom start build....这玩意没有

网友:
不知道好不好用啊

网友:
那个没有保护卡的。用到时可以用,但是亮的真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