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829A这个CPU供电芯片

楼主(2018-09-04):
95829A这个CPU供电芯片   一个HP光影精灵3  板号为 DAG75AMBAD0 这个主板  CPU 供电全出来了.就是知道这个95829A的PG 去那里了.点位图上也没有这个芯片PG 到那里了. 好像47是PG脚  .这个47脚没有接外到其它地方.我就不知道电源好信号 是怎么实现的.查不出来问题.机器所有的电都出来了.到0.8就不动了.没有复位.
你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很少是这个IC 问题  还是 看图纸差吧

能说一下.是EC 或桥那个却收到这个芯片的PG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