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二修苹果A1502上电不显

楼主(2018-09-04):
机型:苹果A1502
版号:820-4924-A
         同行送来一台苹果A1502的二修机,说是能上电,但是不显示让帮忙看下,二话不多说上可调电源能正常触发,没开机声音,
也没显示,拆机看了一下几处的PWM芯片被焊过,BIOS也被刷过。经过一翻测量后机器的各项电压都正常,复位也正常,电流无跳变,
示波器打了总线也没波,说明机器不跑码,不放心别人刷的BIOS,于是先刷一把BIOS再说,刷了还是涛声依旧。此机器是5代I5的
板载CPU,根据经验判断为CPU坏所引起不跑码。报价后别人同意换CPU,于是淘宝定了一个,等了两天CPU到货后立即换上,通电亮机,
经测试一切正常。

没什么技术含量,发贴不易,请大家加分鼓励!

 会员14290112元2023-7-15 12:07
 会员6660342元2023-4-16 17:54
 会员9706472元2022-11-23 15:35
 会员8341802元2022-10-29 13:07
 会员3368092元2022-10-6 16:55

二零一四。。 + 5 + 5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A:
这个CPU 多少钱 买的???????????

网友B:
这款cpu不好做 请问你使用是什么BGA的风嘴 做了两个都爆了

网友:
给比我牛逼的人加分。。重来不换CPU

网友:
出得起价就是好搞哦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欧,这颗u是多少钱买的

网友C:
很有技术含量了   很想知道这个U 多钱 报价大约多少 ?

网友:
楼主这个5代I5CPU应该不便宜..报价肯定高

网友:
cpu 淘宝货,有多大良率?楼主真心胆大

网友:
方便说一下哪家店铺买的CPU吗

网友:
确实技术含量很高,一般这种u好多都会变形。。。。

网友:
同问u是哪家买的

网友:
大神啊,苹果的U都做的这么溜。

网友D:
坏板上随便找个换就可以玩了 顶CPU太贵了 不划算

网友:
为什么都是在问这问那,而没有人问问自己人家都能换,为什么我们不能换呢?

网友:
对我们来说这是拿金钱来开完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CPU 多少钱 买的???????????

600人 民币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款cpu不好做 请问你使用是什么BGA的风嘴 做了两个都爆了

找BGA厂家定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有技术含量了   很想知道这个U 多钱 报价大约多少 ?

600人民币买的............................

网友:
老板买的,我不清楚在那家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坏板上随便找个换就可以玩了 顶CPU太贵了 不划算

换的太多了,坏板上的都拆完了.........................

网友:
是苹果才值得换CPU。。不然其他垃圾机子。直接换板了

网友F:
现在也就苹果有换CPU的价值了 其他的就像做统货的 CPU坏了都不管他 等客户下单了 再做一个上去 要i5上i5 要i3上i3  而且现在都不愿意买U了 太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现在也就苹果有换CPU的价值了 其他的就像做统货的 CPU坏了都不管他 等客户下单了 再做一个上去 要i5上i5 要 ...

是的换板载U成本太高了,一般我们都是报的换板价,客户同意了就换U,这样可以多赚过几百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换板载U成本太高了,一般我们都是报的换板价,客户同意了就换U,这样可以多赚过几百块!

我自己懒 平时不怎么做U  电路我弄 我同事天天做U 老板宁愿自己买新板回来拆U也不愿意买 有的新板比买U的价格还便宜

网友G:
换板载cpu是势在必行的了,现在大部分都集成了呢  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板载cpu是势在必行的了,现在大部分都集成了呢  是吧

是的,现在的板载U也坏的多,如果直接换板赚不了什么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找BGA厂家定做的..............................

定制的上下风嘴吗

网友:
平时做这个都怕亏本,不敢迈出去,还是人 民币在作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制的上下风嘴吗

是的..................................

网友:
大师级别换u换的这么溜,要是我都不敢换

网友:
CPU 很难换的  ,楼主  的没有变形吗

网友:
这CPU太贵了我们这遇到这种CPU坏直接装机

网友:
上次换了个cpu,结果没过保修期回来了,搞得现在不敢换了

网友:
楼主修机器,我确心疼客户的钱,这CPU是多少钱啊?一直不敢买,记得以前问过550一片,

网友:
没什么技术含量,发贴不易,鼓励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