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7主板

楼主(2018-09-04):
主板3.3V电压不稳定,老自动重启,基本上电压在2.91V以下,这个电压是什么电压,找来找去找不到这电压,求大师指点

网友:
IO那边检测脚 找图纸 检查哪个排阻

网友:
找个点位查3.3v的检测,在io旁边的,直接改掉或者换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