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05 da0qu1mb8f0 插电自动开机不显

楼主(2018-09-04):
联想C305 da0qu1mb8f0 开始是不触发换个新电池,可以自动触发偶尔可以显示,有时候电流停在1.4A,南桥换过?垃圾AMD老机器修到吐血啊。真想给砸了。。

网友:
首座我先来 。呵呵 。小白只想进来学点东西。

网友:
板子不贵吧  搞个板子吧  现在板子 修的要死

网友A:
Cpu的一脚,→箭头那个位置,上面三个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的一脚,→箭头那个位置,上面三个小电容

联想amd的通痛?

网友:
amd的桥容易脱焊!

网友:
C305没有太多印像了,记的联想有个AMD的不上电,一般写南桥边上的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