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7搬板

楼主(2018-09-04):
故障机器 :   苹果7搬板
取下来CPU  和 基带 CPU
分析  :2008改装的风枪头
我用低温度 取下套件
取下硬盘
码片  等温度到了 去 取下来
加我
   微信 541072535   朋友多路好走
加我
有要我自己 温度 做参考  我 给链接  和 密码

网友:
加微信了 想跟你学本领

网友:
厉害,真心厉害,小白在此学习了,谢谢

网友:
看来是纯手工啊,感人觉得还是打磨下比较好 稳定

网友:
能够搬板的都是大师了,手工肯定好的不得了!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吗?只要把CPU,基带,硬盘,码片这4样搬完,直接就能开机呗?系统用不用重刷啊?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吗?只要把CPU,基带,硬盘,码片这4样搬完,直接就能开机呗?系统用不用重刷啊?请教

还有个wifi

网友:
加你了,同意下。。。

网友:
膜拜大神,学习了

网友:
不错不错 正想学苹果7 的搬板。。。。。

网友:
很好很强大。。。。。很苍很井空。。。。。

网友:
硬盘解绑不就好了吗

网友:
加微信了 请教下你 跟你学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