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奇怪问题请假高手

楼主(2018-09-04):
小弟遇到一台苹果6,奇怪的问题,请假各位高手。拿来时候不开机,加电不漏电,触发开机50-100ma跳变。wifi模块旁边测量主供电对地阻值120欧姆,有时候又是正常的360欧姆,显示屏背光灯供电的对地阻值只有100欧姆,怀疑背光灯ic短路,拆掉cpu屏蔽罩,手机居然开机正常,测试所有功能正常,再测量两处的阻值还是不正常。不管他放置一晚上测试,第二天早上拿起手机居然手机黑屏,按键有声音却无显示,拆机加电发现漏电80ma,触发开机130-180ma电流跳变不归0。剪掉漏电的80吗,和起初电流一样。排查背光灯ic和u1501,没有发现异常,漏电是基带电源引起,拆掉不漏电,更换一个基带电源还是一样的漏电,现在不知道从何下手,特来请教高手指点。在此谢过。

网友:
我是个假高手

网友A:
拆掉就正常,焊上去就有问题,抛开元件因素应该还是要看一下板子该区域附近有没短接周边或者有什么连起来短路了

网友:
好像有点道理。谢谢你的回复。装基带电源漏电80Ma这种怎么查啊,测量了基带电源的对地阻值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就正常,焊上去就有问题,抛开元件因素应该还是要看一下板子该区域附近有没短接周边或者有什么连起来短 ...

测量底脚阻值没有发现问题,这种小漏电的,真心不懂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