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维修ps2接口

楼主(2018-09-04):
搞到一块主板,朋友说忘记BIOS密码了,我清空一下BIOS后还是不行,老实点刷个BIOS把。刷好后。ok上机。第二个问题出来了,ps的键盘接口不能用。这个多是822和820排阻的问题,换之。还是不行,后来查到把820排阻换成330排阻。又换之。ok。点亮后,ps键盘接口可以用了。想着这下好了吧。结果启动好要关机的时候发现USB接口没有反应。晕了,怎么全身都是病呀。测了一下原来是usb-oc的分压电阻有问题,正常分压后是3.3V,我实际测出变成了1.5V了。那就把这两个分压电阻都换了吧。Ok。换好后重新开机。一切正常了。

网友:
厉害,真心厉害,小白在此学习了,谢谢

网友:
要不是H61死贵 就吧他砸了  一身病 !

网友:
一些H61二手主板的价格都快炒上几年前新板的价格了,死贵

网友:
害,真心厉害,小白在此学习了,谢谢

网友:
电路板服饰导致出现这么多问题,问题还真多

网友:
现在H61板子老贵了,比z68,b75,b85都珍贵

网友:
问题故障                        有点多                   ·

网友:
小白在此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