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922swd开机灰屏 求图纸

楼主(2018-09-04):
联想E1922swd开机灰屏 测得 逻辑板   vdd 5V     AVDD 4.723V     VGH 3.359  VCOM 2.4  DVDD 3.3 DVDDS  3.3      AFING   3.3V    SW  5V
AVDD 感觉 不正常      哪位朋友有图纸给个  谢谢了!!

网友:
液晶屏这个图纸应该是没有了 只能找看差不多屏电路的参考下

网友A:
VGH  3.359怎么正常?VGH应该25V以上 。VGL多少V

网友:
联想的屏出问题的挺多的,逻辑板有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GH  3.359怎么正常?VGH应该25V以上 。VGL多少V

AVDD 4.723V     这个就不正常了 VGH  忘记了 大概也就 3V 或 5V

有啥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AVDD 4.723V     这个就不正常了 VGH  忘记了 大概也就 3V 或 5V

哪有什么好办法,直接检查VGH电压形成电路,或者后级电路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AVDD 4.723V     这个就不正常了 VGH  忘记了 大概也就 3V 或 5V

光头说的对,这种板不可能有电路图的!
只有按实物跑线,找到故障点。

网友:
直接量vgh有没有24以上,不行就看看二极管升压12v,有没有。没有就只能看看有没有短路,或芯片换个,没什么可以修的,我是总结出来的

网友:
这个屏幕坏的挺多的    图纸真没有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AVDD12V左右才正常,先修这个电压

网友(2018-11-24):
在逻辑板上先修好VGH电压吧,再查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