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2311X 之瞎猫碰死耗子维修

楼主(2018-09-05):
同行送修HP 2311x 一台,不开机

第一印象,MUC程序损坏,外接12V电源,电流0.02-0.18-0.00变化,拆机按流程测量供电,发现5V只有4.38V,电源芯片RT8253AH,手里没有啊,拆掉电感,用可调电源5V加电测试,可开机一切正常,排除MCU及5V后电路短路可能,手里也没有这电源管理啊,查芯片资料无果,没资料,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想用5V降压模块代换,忽然大脑短路,拆掉图中电容,换个大一号的,发现电压升至6.7V,有戏,找个同体积的贴片电容换上,输出5.15V,安装电感,5.02V,上机测试。。。搞定

网友A:
这电容什么作用 纯靠蒙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容什么作用 纯靠蒙的吗

没找到资料啊,这次真是纯靠蒙.......

网友B:
升到6.7V?恐怕没有找到病根。
可以改加一个12V/5V转换板,可能更稳定。

网友:
有点像升压电容

网友:
LZ全靠蒙,感觉还是危险啊,找到原因较好。

网友:
只要稳定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升到6.7V?恐怕没有找到病根。
可以改加一个12V/5V转换板,可能更稳定。

 确实是瞎猫碰着死老鼠!
是1-3脚BOOT电容,0.1U,注意要25V以上的。

网友D:
天天都是死耗子,为什么我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瞎猫碰着死老鼠!
是1-3脚BOOT电容,0.1U,注意要25V以上的。

没找到图。。。纯属瞎整的  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天天都是死耗子,为什么我没有。。。。。

你没遇到过屏线接触问题的?   哈哈哈  维修显示器的 10000%能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没遇到过屏线接触问题的?   哈哈哈  维修显示器的 10000%能遇到

这个,能遇到!
但你这个属于技术范畴了!

网友:
感觉受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