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1342笔记本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8-09-05):
MacBook A1342笔记本开机不显示维修

  机器型号:MacBook A1342

  版号:820-2883-A

  故障现象:笔记本开机不显示,档电流0.036A

  维修过程:

  同行送来的二修机,原本客户送修清灰的,结果清灰过后机器接稳压电源按开关触发电流跑到0.036A处档电流不动,机器不显示了。拿到机器后确认笔记本开机不显示,电流档0.036A不动,快速拆机目检主板无明显烧伤和进水的现象。附主板实物图片。

  第1步:主板待机时电流为0.025A,说明主板待机电路工作基本正常。按开关电流跳变到0.036A后停住不动,依据电流分析故障主要为主板供电电路引起的。考虑到笔记本之前是亮机的,清灰后变成开机不显示了。从先易后难的维修角度出发,替换DDR3内存条后故障依旧。

  第2步:打开电路图依据上电时序进行分析,首先插入适配器产生PP18V5_DCIN_CONN。从工作框图分析机器为NV芯片桥+INTEL双核CPU架构。

  第3步:PP18V5_DCIN_CONN经D6905二极管供给U6990 LT3470产生 PP3V42_G3H_REG。

  它主要给EC的待机供电,示波器实际测量供电正常,断电后对地打值也为OK。

  第4步:量测U7000 ISL6258与L7000产生公共点电路供电OK,打值正向超过100欧,正常。

  第5步:量测S5状态供电即南桥待机供电由U7200 TPS51125待机芯片与L7220电感产生PP3V3_S5_REG,电压实测3.3V,OK。

  示波器量测OK。TPS51125芯片第17PIN产生线性供电VREG5,外部更名为5V3V3_S5_REG5,主板未采用此供电。

  第6步:按开关之后查S3和S0供电。

  U7220 TPS51125与L7260一起产生PP5V_S3_REG 供电,南桥收到PWR_BTN_L信号后发出PM_SLP_S4_L经Q7813转换更名为P5VS3_EN_L。

  最终给到TPS51125芯片第1PIN,开启PP5V_S3_REG,PP5V_S3_REG示波器实测结果为0V电压。看来主板开机不显故障找到问题了,就是此供电未产生引起的。附实测图:

  第7步:主板再次断电打L7260大电感对地阻值为00006欧,明显不正常,供电对地了。

  因阻值完全对地不能采用烧机法进行维修,只能采取分割法,即后级短路断开后级所到的地方一 一排查。附后级供电框图:

  PP5V_S3_REG给后级总共更名为16路,只能从上到下进行检修。

  第8步:实际断线法维修明细。

  U4690芯片为USB供电芯片,用风枪吹下打L7260仍为00006欧。迅速焊接主板,继续查下一路供电电路。

  此路为CAM摄像头供电,断开L9050电感 。

  打L7260仍为00006欧 。

  补上L9050电感后查下一路供电。

  此路为音频信号供电,正准备开电拆L6520电感时发现了敌情。

  原来是有个电容破损了,打开点路图后确认为C6521 6.3V/10UF电容。

  拆下C6521电容打L7260阻值恢复416欧,正常。主板上电后量测L7260 PP5V_S3_REG供电也OK,示波器量测OK图:

  补上C6521电容后主板再次上电试机,一路小跑点亮正常,进系统功能检测也OK。

  总结:苹果笔记本清灰或维修时要小心操作,防止损伤主板上的元器件,造成好机变坏机的悲剧。之前维修苹果笔记本就头疼,但参加笔记本远程课经过月饼老师、船长理论培训和经验分享学习后修机能力极大提升。

本文作者:周名屋

网友:
思路清晰 电路原理掌握得好

网友:
这个就厉害了。
上家也还好。起码没有故障扩大。一顿乱修就不好搞了。

网友:
我看见苹果电脑就头疼 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楼主思路极为清晰,基础扎实,贴子也写的极好,贴子有能做教材的功底,按照楼主描述,我觉得当时如果做全板仔细检查就能节省维修时间了,当然你这种功底我是佩服的,赞一个。

网友:
苹果的和别的机器不太一样,难修一些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

网友:
我也是醉了,楼主果然厉害,教科书级别的

网友:
这个理 太实在了   一步一步走的很清楚

网友A:
1.电容短都是直接0的 2.楼主动手第一步不是打各大电感阻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容短都是直接0的 2.楼主动手第一步不是打各大电感阻值吗?

应该是,他在这样也没错,只是时间浪费点

网友:
可以的,按照常规维修方式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是好理论也真的棒,我也找个时间报个远程课

网友:
示波器学会了确实不错直观了解,,,,,,,

网友:
楼主思路极为清晰,基础扎实,贴子也写的极好

网友:
发个点位出来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