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N1996 VER1.0BIOS升级支持22nmCPU

楼主(2018-09-05):
出于好奇将联想IH61M i5CPU换G1610,结果不能开机,网上查后发现此板不支持22nmCPU,但可以升级。之后各种查BIOS文件,刷机工具,经过一轮轮的失败,最终用编程器刷了V星BIOS获成功,支持win7系统安装

网友:
佩服像你这样能折腾的技术性人才。加分

网友A:
给力啊,我的DELL V260折腾了一天,都没折腾出来,度娘说是ME固件没更新,请问楼主大致的思路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B:
学习了,很需要,但是不知道怎么刷。

网友C:
是不是要加入微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力啊,我的DELL V260折腾了一天,都没折腾出来,度娘说是ME固件没更新,请问楼主大致的思路是怎么操作的 ...

我是搜索BIOS固件,再把芯片拆下来在编程器上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要加入微码呢?
{:4_13 ...

我是直接刷固件的啊,不知道加微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很需要,但是不知道怎么刷。

之前考虑在Windows下用刷机工具刷,没成功,最后是拆下BIOS芯片编程器刷的。

网友D:
刷了可以支持了,但是ps/2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了可以支持了,但是ps/2不能用了

我是用的无线键鼠,今早试了下,ps的还真不能用了啊,还好目前只发现这个不能用可以用US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