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显卡后加DVI口可以实现么

楼主(2018-09-05):
有DVI空位还缺了些零件,缺的都是些什么,求大佬指点

网友A:
确了很多元件 只能查图纸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了很多元件 只能查图纸补

图纸是不可能了这卡市面上都稀有,按照VGA的三极管电容电阻参数补可行么?

网友:
还有电容电阻阻值大小。这应该是比较麻烦吧。除非你手头上有一样的这个卡带DVI的。要不然就是那张坏的显卡搬DVI的MOS管和电阻试试下看可行不。我是觉得是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