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37F11液晶电视图像暗淡故障检修

楼主(2018-09-05):
TCL L37F11液晶电视图像暗淡故障检修

  机器型号:TCL L37F11

  故障现象:二次开机正常,液晶电视图像暗淡、无声

  维修过程: 因该机能正常开关机,白屏无声说明高压正常,故障范围缩小至主板数据处理电路部分。查看主板主控芯片型号是MT8223LFMU ,测试各路、各组直流供电均到位,触摸主控芯片和其他芯片温升正常。

  先决条件、五大要素:复位(有);供电(有)正常;时钟(待测);数据(无);主查时钟/数据信号有无,测试主板与逻辑板数据连接插件参考点供电正常均正常,拔下插头测试电压值正常,用示波器验证波形,发现时钟信号(无),数据信号无需测试(肯定无、因它们是相互协调的)。

  返回主板晶振电路,测试晶体谐振电容C019对地漏阻为7.96K,去除正面覆盖晶体电容的胶后测试正常了。

  至此,TCL L37F11液晶电视图像暗淡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感觉你就没什么修不好的···············很生气我·······

网友:
有波波就是方便,测一下,一目了然

网友:
这都让你发现了,强

网友:
基础扎实的话可以天天捡便宜

网友:
     看来有波波    很重要  !!

网友(2019-05-23):
高手,你真的是高手。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故障不好找 难为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