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1278 掉电

楼主(2018-09-05):
机器来的时候进水 但是不多 清理完后 上电瞬间掉电 这种问题我通过
把腐蚀地方处理了 求助
掉电
Mac

网友:
去找专业维修的

网友:
苹果的是难搞 但有图纸 基础扎实就能搞 时间长一点

网友:
描述的这么简单,想帮你都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处理了,不能用,最好是找专业维修的师傅看看

网友:
进水是什么地方,好歹拍个图过来才好参考。在图上标记好,主要是看进水是什么地方,再查查相关电路。

网友:
来自: 甘肃
没图没相不能给你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