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技嘉H61主板

楼主(2018-09-05):
主板型号技嘉 H61m-ds2 3.0
现在故障是后边有两个USB口有问题  前置插针有2组只有一组其中一个能用,别的都没用。

网友A:
测量USB到地的阻值,中间两针到地

网友B:
南桥有问题  修好意义不大    不妨用pci扩展USB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USB到地的阻值,中间两针到地

多谢朋友指导,这种故障还解决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有问题  修好意义不大    不妨用pci扩展USB试试

基本上板子就是废了,是这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