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给惠普代工 ms-7557 5声警报不显

楼主(2018-09-05):
HP Z200台式机,主板版号:MS-7557 REV:2.0  开机5声报警 不显,在迅维论坛上按版号找到这个机器的,下载了姬三平楼主的 BIOS后 刷上后还是 5声报警,内存换了一样,这个
机器电源是特殊的,没有这个电源测试,恳求各位大神给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不过内存的话 先查内存的三大条件 再换个BIOS刷刷试试

网友:
循环五声报警伴随两秒钟间隔   前视频内存错误 H P 的工作站好像只能用REG ECC 的内存条

网友:
用内存测速条打一下主值吧,在测试一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循环五声报警伴随两秒钟间隔   前视频内存错误,测试一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A:
谢谢上楼的指导 ,还真是内存的方面的问题,折腾好长时间后,换内存还是不行,最后吧原来的内存倒换,就嫩开机了。

网友:
没修到过

网友:
换个U试试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上楼的指导 ,还真是内存的方面的问题,折腾好长时间后,换内存还是不行,最后吧原来的内存倒换,就嫩 ...

是用的服务器内存么,,应该把结果也写出来

网友:
内存的spd电压 sumclk  sumdata查一下有惊喜的

网友:
那就不是BIOS问题咯

网友:
修好没有啊

网友(2018-10-12):
是内存问题,橡皮擦伺候!!!!!!!!!!!!!!!!!

网友:
好像看的人多,帮忙的人少,下载的人多,提供的人少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好像记得5声在笔记本上是BIOS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最后多次插拔内存 就正常亮机,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