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白苹果要数据有可能吗

楼主(2018-09-05):
一台7代,白苹果进不了,说是容量满了,重启变这样,要照片有没有可能?

网友:
基带GG了就没可能

网友:
其它还有可能

网友A:
爱思保资料刷机或者用itunes 更新试试

网友:
资料满的爱思一刷就挂B,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网友:
升级刷!!!!!!!!!!!系统问题可以保资料

网友B:
连电脑更新系统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电脑更新系统还是有可能的

连不上电脑,DFU模式可以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爱思保资料刷机或者用itunes 更新试试

白苹果界面连不了电脑,电脑咚咚咚响三声,没有连上。DFU模式能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