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尔必达 ddr3 L 1.35v 4G 1600 spd资料

楼主(2018-09-05):
求 尔必达 ddr3 L 1.35v 双面4G 1600 spd资料

网友A:
用一条其它牌子频率相同的SPD 就可以用 想改成尔必达的话需要里面的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一条其它牌子频率相同的SPD 就可以用 想改成尔必达的话需要里面的数值

弄了 可以点亮  但是 进系统死机

网友:
这个还真是没有保存过呢,一般坏了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了 可以点亮  但是 进系统死机

那应该不单单是SPD坏了  仔细看看有没有撞件  如果没有可能有颗粒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