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631p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8-09-05):
la-9631p开机不显示外接有显,内屏无背光,刷完bios后有背光无画面,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A:
外接进系统都正常吗?系统看看独显正常不,如不正常知道修那里了撒!!正常话屏线啊接口电路跟一下线路看看。

网友:
考虑屏本身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进系统都正常吗?系统看看独显正常不,如不正常知道修那里了撒!!正常话屏线啊接口电路跟一下线路看看 ...

你说的这些是个做维修的人都会做排查!  显卡没问题,屏换过

网友:
屏 屏线 屏接口打值  那别人还能怎么说

网友:
修联想的机象越来越多了

网友:
那再刷几个试试呀。

网友:
故障已解决,屏线换了一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