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 暗屏无显示 有开机声音

楼主(2018-09-05):
A1465 暗屏无显示 有开机声音,有升压22V 不是屏的问题也换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请大师指点啊

网友:
是不是没认到硬盘??

网友:
亮度调节信号查了没

网友:
22V 是LED 灯的w供电吗》》》???g,,,不够

网友:
你修升压电路吧

网友:
你可以尝试换一个升压芯片 它是bga封装芯片  a1466我今年修了2台暗屏的

网友:
上半部分的问题吧,我记得是要拆屏修那里的,跟主板没关系。我是送机子超远距离看大师修苹果的,维修间不给我这种小弟进的!

网友:
  22V升压不够啊,  修升压电路吧

网友:
修好了吗。楼主。。。。。。。。。。

网友:
有升压就应该亮了啊。。。。。。。。。。。。

网友:
屏换了没有?LED屏很多暗屏的

网友:
  什么原因暗屏的 是不是哪里没有接触好!

网友:
屏LED灯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22V肯定不对,你看看前面的12V保险坏没坏。。。。。。。

网友:
换升压芯片

网友:
下个图纸看看  不看图纸 那里知道 什么地方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