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电脑 主板是富士康g31 mxp的bios

楼主(2018-09-05):
我的联想电脑            主板是富士康g31 mxp的bios   跑吗显示d0或d2   我想先刷bios试试?请有此bios的大神分享一份?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吧,希望能帮到你。

十分感谢!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刚试了一下,这个bios不能用?请这个联想主板的大侠提供帮助?

网友:
刚试了一下,刷了这个bios还是不能开机?请这个联想主板的大侠提供帮助?

网友B:
老的板子bios坏的几率还是比较小的(出来技嘉的板子),应该多检查其他问题,d2的可以查查内存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的板子bios坏的几率还是比较小的(出来技嘉的板子),应该多检查其他问题,d2的可以查查内存方面的问题。

开机插内存不插内存,都也没有滴滴叫声,诊断卡显示d0或者d2迷茫了,请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