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9022 连接完线 读取不了啊 帮忙看看吧

楼主(2018-09-05):
ACER 待机 0.003  0.004 跳     有3。3  5V  不触发  南桥旁边3,3正常
已经成功了   感谢大家的帮助! 单独给EC 3.3V 可以读写了 但是这个板子 不是这里的问题  没搞定  !

个EC试试      这个灯老是闪灭 闪灭  电流跟着  0.003   0.004

EC59脚接BIOS1脚   依次 60接6    61接5   62接2    42接4再接地   是按照这个方法接的   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先跑下线路,看到EC到键盘接口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跑下线路,看到EC到键盘接口有没有断线。

我是通过EC 找到键盘口的 肯定没断路的   接到了键盘的 23  24 25 26 脚
59---23         1
60--24            6
61---25          5
62---26            2
42---4---GND

网友B:
KSI3 KSI4 KSI6 KSI7 KSO3接地 没问题啊  你看看EC有没有供电啊

网友:
这种我都是拆下来刷的 没用接口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KSI3 KSI4 KSI6 KSI7 KSO3接地 没问题啊  你看看EC有没有供电啊

有供电的   真是  就不成功啊 读取都不行

网友C:
主板不用供电,从编程器8脚拉3.3过去。

网友:
8脚3.3到EC33

网友D:
是因为这个吗  EC  确实有3。3 供电了 明天试试你这个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板不用供电,从编程器8脚拉3.3过去。

明天试试 你说的这个吧   我已经郁闷的买座子  和PEB 了

网友:
你如果不熟可问问卖家,一般他们有厂家技术支持的。

网友:
种我都是拆下来刷的

网友:
把适配器插着 刷因该可以 之前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因为这个吗  EC  确实有3。3 供电了 明天试试你这个方法

今天 拉个3.3  给EC  竟然可以刷写了  奇怪 昨天试过都不行 汗       从编程器8脚到EC 就不行 我测 编程器上竟然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天试试 你说的这个吧   我已经郁闷的买座子  和PEB 了

今天 拉个3.3  给EC  竟然可以刷写了  奇怪 昨天试过都不行 汗       从编程器8脚到EC 就不行 我测 编程器上竟然没电压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是哪里学的  好6   第一次看到  看来学习很重要

网友:
这个可能是BIOS3脚跟7脚没接好报错。

网友:
烧的一塌糊涂了,真是可惜了,历害历害

网友:
那有可能是EC本身坏了????????????????????????????

网友E:
不行就离线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行就离线读吧
成功了已经 但是 故障没变 应该是别的地方问题了

网友:
连接不是问题 线太细带宽不够不抗干扰,供电接地加粗,尽量线短。有条件还是上简易座子

网友:
线没接好

网友:
还有一个脚和42脚一起接地

网友:
这个高级,还没有弄过哦,,,,,,,,,,,,,,,,

网友:
之前这种都是要接一根地线

网友:
他跟9012一样么,我就刷过9012还是用的转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