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助手验机全绿就是原装机吗?深度解析如何手动让爱思变成“验机全绿”

楼主(2018-09-05):
爱思助手验机全绿就是原装机吗?深度解析如何手动让爱思变成“验机全绿”

  电子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用户购买新机型后,很多朋友将老机型出售“回血”,在二手市场上iPhone手机成为爆款,有很多客户选择购买二手iPhone,衡量二手机是否维修、是否翻新的标准就是用爱思助手的验机报告。

  如果显示全是正常(正常为绿色,俗称全绿)即是原装机,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

  今天迅维快修杭州店接到一台16G扩容128G的iPhone6P机器。现在我们先看一下该客户的验机报告:

  我们在图中可以看到,客户更换过前置摄像头,而且摄像头的读出码假到爆的,竟然是000000000000,而且爱思验机报告里面也提示更换过摄像头。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让这个假货有个正经的身份。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些原始的码存在的位置——硬盘。大家都知道硬盘是储存资料的地方,同样,这些手机出厂的资料也是在硬盘中。只不过在硬盘的底层,我们平时使用中是看不到的。但是在我们强大的祖国,尤其强大的华强北,这些统统不是事儿。

  第一步:取下硬盘。由于我们客户要求是扩容128G,所以我们对硬盘底层的读写也是在全新的128G硬盘上。

  我们杭州店为客户扩容使用都是全新的硬盘哦。然后将硬盘放入测试架中。

  传说中可以修改硬盘底层的“神器”

  打开这个“神器”的软件是酱紫的。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所有的设备出厂的序列号都是可以任意修改的。我们将摄像头的序列号改成00000000000000,然后将新的128G硬盘装回手机。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个假到爆的0000000000的前置摄像的序列号变成传说中的绿色,变成正常了,“合法”了。

  这就是我们在验机报告中改全绿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购买二手机的时候,全绿并不是一定靠谱的。

  PS:上面的提示“扩容机”是因为客户要求扩容128G,如果依然用16G硬盘的话,那个扩容机也会变成绿色,正常。

本文由迅维快修杭州旗舰店提供

网友A:
最底下一列,序列号匹配为 否。扩容前不是这样的。只有这个没绿

网友:
序列号那里没办法绿,没用,,,,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底下一列,序列号匹配为 否。扩容前不是这样的。只有这个没绿

改成官换机就ok啦

网友:
很好很强大。。。。。很苍很井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底下一列,序列号匹配为 否。扩容前不是这样的。只有这个没绿

老板修机!别老逛论坛!老板最近还忙不?

网友:
从别的机器上拆下来的指纹,编码F291398123881283 .   改底层指纹写成这个码,  可以匹配录取吗?  谁试过?

网友:
这些配置和序列号都是联网检测的吧?看来官换机也不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板修机!别老逛论坛!老板最近还忙不?

不忙,接点机器给我搞搞呀。。……。…。。。。…。…。。…。…。。。。…。。……

网友:
0000000000000000000 这种假到爆的序列号不用看绿不绿,就一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MGA82是16G的型号    这个改成128的型号就全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