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ThinkPad X250 滴滴一声报警

楼主(2018-09-05):
ThinkPad X250 滴滴一声报警 刷原厂BIOS解决故障

网友:
                   bios问题      好经验   谢谢分享

网友:
我就是收藏 下 ,等以后有机会 再用 。

网友:
下载测试正常的朋友 回复一下  方便更多的人下载使用

网友:
程序肯定没问题 放心下载吧。本人测试过的程序。。。。。

网友(2024-02-27):
机器是二修,上电触发电流到0.6A左右掉电,经检查主板没有短路,之前上家刷过BIOS。于是重新刷2楼tinkepad x250集显BIOS版本,然后是偶尔能开机,多数情况下仍然是开机掉电。试试看的心里刷此版本,奇迹出现,笔记本能正常开机,此版本BIOS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