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V 转 SUS SUS_ON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8-09-05):
修机器好多年了 以前修好了就直接过去了 也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也就是图中 PQ50 PQ47 PQ48 有什么作用 ,还有就是本机是Y560 版号KL3 此机开机掉电 大约0.4 检测SUS电压没有起来 短接PQ41 456脚可以正常开机 ,心想这个简单了 送钱的机器 检测PR207 15V 电压正常 加电瞬间可以SUS_ON 有3.3V 但是PQ463脚还有2.7V 左右的电压 就换了 PQ46 发现问题还是出现,然后把PQ50拆了 好像就来了 但是觉得奇怪,这个是怎么好的,还是根本问题没有找到,希望看到的高手帮我解析一下 谢谢。

网友A:
SUSON必须为高(应该为3.3V)
拉低PQ46 3脚,这样PQ50 PQ47 PQ48 PQ49都截止,截止后5VPCU、5VSUS、3VSUS、1.5VSUS就不会被拉低了

PQ49 2脚为低MOS管就截止,15V就不会被拉低,这样PQ63和PQ41就完全导通,3VPCU和5VPCU就转换成了3VSUS和5VSUS

这个就是所谓的二级电压转换吧。

关键是看SUSON由哪个发出来,应该是EC吧。

网友:
重点看suson信号,瞬间有电压是不正常的,正常应该是一直有3.3电压,先带换pq46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USON必须为高(应该为3.3V)
拉低PQ46 3脚,这样PQ50 PQ47 PQ48 PQ49都截止,截止后5VPCU、5VSUS、3VSUS ...

谢谢哥们的热心指导 打了这么多字 我的意思上面 PQ50 PQ47 PQ48 在图中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哥们的热心指导 打了这么多字 我的意思上面 PQ50 PQ47 PQ48 在图中有什么作用

我个人分析认为
当SUSON信号为高时,PQ46导通,3脚自然为低,PQ50、PQ47、PQ48截止,也就不会把上面的3个电压拉低(也就是隔离开)

当SUSON信号为低时,PQ46截止,3脚被5VPCU上拉,PQ50、PQ47、PQ48导通,也就把上面的3个电压拉到地上(也就是放干净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哥们的热心指导 打了这么多字 我的意思上面 PQ50 PQ47 PQ48 在图中有什么作用

PQ50 PQ47 PQ48   放电

网友:
SUS_ON 为低电平时 迅速把3个电压的电对地泄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