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H61M-VS 主板 怎么样

楼主(2018-09-05):
H61M-VS 主板 怎么样 有客 要卖几片主板 不知道能不能入手
主板

网友:
只要价格便宜就入手………………。

网友:
我刚买个坏板准备研究。原来上管击穿,大短了,换了一个mos不短了,还是不跑码(LPC接口都得自己焊上去)。有经验的求助哈

网友:
H61现在用的人还不少的,价格合适可以入手

网友:
H61的主板一般人够用了吧,除非是玩游戏的哪些人除外

网友:
价格合适的话就可以入手呀,而且主板确认没有毛病的话

网友(2018-10-05):
华擎的主板,还算可以,可以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