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各位大神们,iphone6,wifi第8脚断

楼主(2018-09-05):
wifi第8脚断线,pcie总线唤醒反馈信号,测试点pp3159_rf也查不到阻值,直通cpu的,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难道只能拆cpu了吗……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软件?

这是买的加密狗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软件?

这应该是pad吧

网友:
刮出板线测试

网友:
最后从掉的那个点底下挖下去,挖到线了,然后用锡浆填锡进去,接好线打绿油固定后上wifi搞定了

网友:
大神牛x,佩服,学习了,字数限制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