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900-13ISK NM-A411 不开机简单维修

楼主(2018-09-05):
接联想YOGA 900-13ISK  不开机 插适配器灯不亮

找到图纸测NBSWON_N无电压

测上拉+3VAUX_EC  0V

按照图纸找到L34  一端+3VALW 正常  一端0V  测阻值0欧

发现L34开路,拆掉L34 烧鸡  如下图电容冒烟,拆掉测量不短路  没找到那么小的电容  直接给省略了

插上适配器,指示灯亮,测电压有了  开机测试正常

修的第二台了,简单维修,疑似通病,仅供参考,不喜勿喷,感谢!

 会员1484495100鑫豆2025-10-18 21:40
 会员438631100鑫豆2024-9-26 23:06
 会员1563940100鑫豆2024-9-1 15:42
 会员326061100鑫豆2023-11-27 14:59

网友A:
恭喜完修。 图纸可以分享下吗, 以便日后碰上了 ,可以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图纸可以分享下吗, 以便日后碰上了 ,可以使上。

图纸论坛有 你到论坛搜版号  以后遇到类似故障你测一下L34 说不定就秒杀了

网友:
这个屏轴很是不错,表带的设计很棒                                                         、、、

网友:
这个机器外观看的不错。谢谢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B:
EC旁边的电容短路? 这个是什么电压的滤波

网友:
很宝贵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旁边的电容短路? 这个是什么电压的滤波

仔细看图,上面有图标的很清楚了

网友C:
一般都会优先考虑EC挂了。。

网友:
嗯  可以收藏   到时候遇到了   证明下是通病

网友:
有图纸维修吗???我需要图纸111

网友:
联想yoga 这个系列图纸不好找。建议大佬们以后分享宝贵维修经验时,顺便把图纸,BIOS,详细信息附在一起,方便大家借鉴学习,提高效率,节约宝贵时间。同时感谢愿意分享的大佬!

网友:
666.老司机 下次遇到直接可以捡钱了

网友:
复杂的故障,简单的维修!感谢分享.

网友:
图纸和BIOS 论坛都有,大家搜一下  不上传是因为重复了会被K的

网友:
可以的这技术,可以加分支持、。。。。。。。。。。。。。。。。。。。。。。。。。。。。。

网友D:
用多大的电流就冒烟了。。。。。3a?

网友:
短路的这方面小电容遇到的是真少,一般都是芯片或者大电容

网友:
专业交换联想yoga 900-13ISK 交换的主板和服务站一样哦 微信LI8866CC

网友:
这种故障,很容易误判ec,楼主干EC之前,先烧鸡,够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多大的电流就冒烟了。。。。。3a?

估计是抹松香焊油之类的,然后一缕青烟

网友:
估计又是那个电容的批次有问题,希望捡到钱

网友E:
不错的经验,这么小的电容,试的时间费点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的经验,这么小的电容,试的时间费点时间吧

就觉得浪费时间 所以直接烧鸡大法 用1V就烧出来了

网友:
修过一台   故障不同   装系统蓝屏   能试都试了  当时好像有质保  就没弄了  怀疑cpu问题

网友:
技术很好,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最喜欢修这种大短跟的故障机器能很快的找到故障点。

网友:
这句话科到点子上了,联想是真的想通了,不要鬼子东芝代工了,图纸也有了,有进步。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你评分了

网友:
不错 不错  回头碰见了不用走弯路了   学习了

网友:
地方哈哈发的说法都是开放还是奥斯卡理解哈萨克交流哈手机刻录付好款霖

网友F:
一颗小电容短路导致的问题    修起来比较容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颗小电容短路导致的问题    修起来比较容易吧

非常之容易,太容易了,对于你们这种高手估计3秒之内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会优先考虑EC挂了。。

问题是他这种是BGA封装的 就算是试  也要先烧一下的

网友(2020-05-10):
直接可以捡钱了

网友:
我就想找找电路图

网友:
楼主,建议把图纸可以分享下。

网友G(2021-03-14):
楼主技术好,人品也好!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