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21笔记本加焊显卡后电流变为0.75-0.78是不是把故障扩大了?

楼主(2018-09-05):
HP421笔记本,接机时开机电流跳变到1.53后慢变到1.35左右,内屏不显,拆机(难拆哦这个机器),拨掉内屏线,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但进到系统后很多竖花线,于是想加焊显卡,红胶多,难搞。把红胶除去后(始终还是除得不是很干净),然后上机器加焊显卡。可加焊后电流变为0.75-0.78了?上不上内存都一样了 。。。。。。是不是把故障扩大了?还是显卡没焊好?但想想只加焊显卡,就是显卡没焊好,也应该过内存才对啊(加焊前没上内存 电流都可以1.0-0.95A),现在感觉没跑码呢? 供电都没发现异常。接下来该怎么查了?

结果:客户放弃维修了!是不是显卡问题,等下回遇到这个机器这个故障再说了。

网友:
重置显卡看看

网友A:
这个好像是A卡来的吧,是不是把显卡打死啦,现在是显卡挡内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A卡来的吧,是不是把显卡打死啦,现在是显卡挡内存了

A卡 ATI的, 显卡挡内存了!? 显卡也没见短路。如果空焊的话,应该不会档内存吧?

网友:
重置显卡麻烦多。。。。想直接换显卡。但不懂这种情况是不是换显卡就能好!

网友B:
红胶你这现象我遇到过好多次了 你拆掉 重置就好了 拆开发现里面还有不少红胶

网友C:
多高的温度做的啊? 量一下值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高的温度做的啊? 量一下值 ,

上230 下280  供电管现在阻值 7欧这样。应该在正常范围吧?上面电容也见短路。我也已经加焊两次了。都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胶你这现象我遇到过好多次了 你拆掉 重置就好了 拆开发现里面还有不少红胶

我开始也细心的把红胶处理掉了,但里面多少都有一点的了。丛植的话,我只有铅的珠球。怕重植后 耐温度不高也容易虚焊,如果确实是显卡引起的,干脆直接买个全新的换上算了。

网友E:
a卡直接直接换哇还是,惠普发热高显卡一般都坏了,很少能加焊好的,换一个也不费事哇

网友:
引用 网友E:
a卡直接直接换哇还是,惠普发热高显卡一般都坏了,很少能加焊好的,换一个也不费事哇

加焊前 外接显示器是可以亮的。。一般这种情况都是虚焊的多吧?

网友:
先量一下显卡是否挂了,如果挂了就换,不挂就重置,不过这个A卡多数都是挂的

网友:
同感啊!我最近都遇到两次这样的情况了,很无奈啊

网友F:
230高了。215已经开始化了珠子, 取下来测量下短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230 下280  供电管现在阻值 7欧这样。应该在正常范围吧?上面电容也见短路。我也已经加焊两次了。都一 ...

BGA多高温度做的啊 上下温  如果是018的显卡 估计已经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230高了。215已经开始化了珠子, 取下来测量下短路没有

我的是LK的BGA,215化不了哦!平时做显卡上温度最高时都是230-240(大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F:
230高了。215已经开始化了珠子, 取下来测量下短路没有

你设置215的温度,我想问下你的BGA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
你把显卡取下来重植试一下,多半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设置215的温度,我想问下你的BGA是什么型号的呢?

老机器的珠子化得更快,这个机器215最多30秒左右已经开始化了,所以你温度高了焊短路了。用的迅维的360

网友:
量一下显卡是否挂了,如果挂了就换,不挂就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