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55M-E21,MS-7636 VER:3.1,V星的另一种特殊3、5V待机设计

楼主(2018-09-05):
额,最近本子也没什么有意思的案例,这几天发现V星板子待机触发电路总是设计总是不按常理出牌,没图纸还真摸不着头脑,就想着找个图纸来研究一下各种V星设计。本来这帖子是要昨晚发的,昨晚老板叫去吃他们的特色火锅鸡,只能今天补发了……
正文:
V星H55M-E21(官网型号),MS-7636 VER:3.1主板一台,板号标识两种,如下:

主板到手插电不触发,没有测到待机3V,想到上次也是遇到类似的一个电路设计,用1117强改电压是出来了,触发不了,只能作罢。而且上次的主板和这个又一个共同点,都是CMOS电池完全没电,上次换CMOS没有触发。试着找一下图纸吧,如果能找到,这种电路设计就能完全破译了
运气不错,万能的论坛,图纸给我找到了,来看看怎么回事吧……
(⊙o⊙)…。PDF中信号不能复制,只能手打了——
给PCIE的3V待机名称为3VSB_WAKE,开启信号3VSB_WAKE_EN是由ATX的紫5V直接上拉的:

同时开启信号3VSB_WAKE_EN受控于Q51的G2脚,跑线找到Q51测得G1、G2脚都为高电平,这是不对的:

查其来源,发现Q51的G1、G2脚都去了IO:

说明是IO没有正常工作导致发出错误的开启信号,当然,也有可能是保护吧或者节能吧……
测IO条件先找供电从哪里来,看到6个来源也就是整个主板运行的大部分3、5V都有了VSB5V、VSB3V、VBAT、3VSB和VCC3,还有一个找了老半天才找到的通电就有的来自ATX紫线上拉的5V供电DUALGATE(目测这个可能是无待机时IO能输出5V的原因,看帖后如有异议欢迎探讨,捣乱的不要):

追查其来源如下:

VSB5V:
先由RTCRST#去开启U74产生V5A;

再由V5A过R428转换成VSB5V。

在3V待机还未产生时,那出现RTCRST#的可能就只有一种,来自CMOS电池,好了先分析完电路再说;

VSB3V和3VSB:
通过图发现3VSB过D16产生VSB3V,但是D16没装,那就不存在VSB3V,

直接找3VSB就行了,3VSB来自于U23,开启为3VSB_EN:

受控于Q52的G1脚RTCRST#,同时受控于SYS5VSB_OFF(当没有RTC的时候不让出VSB5V同时不让出3VSB)

VBAT:
没啥好说的,来自CMOS电池,插上电池的时候不插ATX实测是有给EC供电的

VCC3:
不用说,触发后的电压了,来自ATX

由以上可以看出,当不插CMOS电池的时候这款板子3、5V待机都是没有的,而CMOS当没给电脑通电之前,除了在其他电路设计中常见的给桥供电外,还去了3、5V的控制和IO,在通电之后,RTC电池……

我擦,图纸画错了还是设计缺陷?我真不敢相信这设计,看图是说不管插不插电是由电池供电啊……
算了,主板好像拿走了没办法了,等下次修到这块主板就知道了,大家如果又修到顺便测一下留个言吧……
机器换完CMOS电池触发后发现亮机重启,发现有一组USB供电没有,又去修了USB供电,还是掉,最后换了根内存就好了。一看时间,唉,发帖时间总是维修的N倍,话不多说,上图闪人:

网友A:
所以现在技术帖越来越少了 全是求助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现在技术帖越来越少了 全是求助帖

无奈啊,发求助帖一般只要给出故障就会有人帮忙,发技术贴被水贴都是轻的,关键还要莫名其妙的被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