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杨天E4920I维修

楼主(2018-09-05):
进入正题:客户带机器过来说屏幕大概亮两分钟左右就不显示了,开机测试,前30秒左右一切正常,一分钟后屏幕开始闪,大概两分钟的样子屏幕不亮,经过观察屏幕是亮的,是暗屏屏幕有显示!因为不确定今天能修好所以没有拍照,一体机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拆机,拆过之后量高压板供电 19V,2.3V,2.3v暗屏的时候电压没有变化,因为是LCD的屏,用灯管测试,结果有惊喜,发现上面灯管不正常!把下面灯管拔掉外接一个灯管,灯管闪,拔掉上面的灯管外接不闪!心情瞬间美丽,把灯管拆出来,用神器测试

结果两个都正常,什么鬼,在无意当用手摸到了上管LCD灯的灯线,结果被电了一下,断电把线剥开没有发现漏电的地方啊!在高压板上继续测试,

这个接口电流达到0.66

这个接口电流0.2
最后一个一个试,发现了最终的问题,把灯管接到0.66的口上一个正常,一个冒烟了!这个应该是用的年限比较久了有点氧化了吧!

这个并不是原图,就是这个位置冒烟烧断了!剥开从新焊锡,接上测试!一切正常!最后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屏幕不闪,也不再暗屏,测试了10分钟左右!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给大家分享一下!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网友:
楼主心细胆大,不愧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虽然看似没有技术含量,但是经验也是很重要的,前段时间我的十年老本,LCD改LED就把屏弄碎了,现在是外壳换过,屏幕换过,主板不会修直接买的拆机的也换了,就键盘是原装的了,硬盘改了固态,这么一搞等于换了台电脑,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