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推荐个万用表吧,耐烧抗造的

楼主(2018-09-05):
手上的万用表是VC890D,二极管档测开关电源300V滤波电容烧了牛屎了,想换个抗造耐用的,知道的推荐下,谢谢

网友:
这个VC890D表里面牛屎芯片看是64脚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烧了无显示,可调电源加电巨烫

网友:
优利德UT61E 个人使用 很不错

网友:
烧不死的万用表,福禄克F10,F11,F12,F12B,F16,F18等都可以,非常好用的表

网友:
你沒放電就測大電容吧,難怪燒了電表

网友:
我有一次手贱,测电鼠器电压,给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