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电容 35V470UF可不可以拿35V1000UF的电容代换

楼主(2018-09-05):
液晶电源板电容 35V470UF可不可以拿35V1000UF的电容代换,容量比较大会出现什么问题呢,现在手上没有470uf电容1000uf的又不敢换下去,问下有经验的师傅可以吗?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可以代换, 大点没关系。。新买的电容很多都是1000UF

网友:
只要比以前的容量大就可以  不能小

网友:
可以代换,只是充电时间会长点,不影响

网友:
可以一个代用两个,一个代一个可以试一下,问题感觉不大,但没有具体试过

网友A:
最好用同规格,不是容量越大越好,等效电感等效电阻不一样的 还有频率特性,容量在不同环境也是有要求的,还有散热

网友:
可以代换, 大点没关系,只要安装空间允许.......

网友:
可以用  耐压相同都可以换

网友:
废板上拆一拆,在这纠结没意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同规格,不是容量越大越好,等效电感等效电阻不一样的 还有频率特性,容量在不同环境也是有要求的, ...

整个环路都是有考虑的,你说的对,代换绝对技术活!

网友:
应该可以代换,耐压相同,储能大了,充电会比较就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