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龙威3005指针可调电源关开关瞬间偶尔电压升高

楼主(2018-09-05):
今天修一块供电5V的板子时把板子烧了才发现这个问题。龙威3005指针可调电源关开关瞬间偶尔电压升高,不是每次都电压升高,有时候关开关五六次都没事,上面所有的元件都快翻遍了,LM723到调整管信号部分也并过104电容试了,还是老样子,神奇死了。
这个电源是用的LM723调整电压,一片LM324控制两个继电器切换绕组。
除了这个毛病,其他使用都正常,知道的说说吧,因为这个换新的怪可惜的。

网友:
还能有啥嘛,电位器换过没有嘛。

网友:
电位器第一时间就换了,不是电位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