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开要按F1维修求助

楼主(2018-09-05):
风扇是好的,转得也正常,换过好的风扇也要按F1这种情况怎么维修 ?

网友:
CPU是集成的,INTEL PENTIUM N3700

网友A:
我有一张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张一样的故障

你的修好没有?原来是2016年的BIOS。我在线升级到2017年的BIOS也不行。

网友B:
换个带检测风扇转数的风扇,说不定有惊喜。以前在交换机上遇见过风扇坏了,检测不到转数也不得行

网友C:
检查下风扇转速连接到 那里,正常 是连接到IO的如果没有断线就是IO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风扇转速连接到 那里,正常 是连接到IO的如果没有断线就是IO坏了。

这个板好像没有IO.我有十几块这样的板都是要按F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带检测风扇转数的风扇,说不定有惊喜。以前在交换机上遇见过风扇坏了,检测不到转数也不得行

已经是四针风扇,还有什么带检测的风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好像没有IO.我有十几块这样的板都是要按F1

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呀。十几块的话可以说是通病了。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可以发一块给我修。如果修好我会贴出问题所在。不管修不修好邮费AA。

网友E:
这个问题,以前我也遇到过,不过都是风扇不转引起的,换个风扇即可以的

网友:
其它板修个一个风扇转速不够,换新风扇O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呀。十几块的话可以说是通病了。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可以发一块给我修。如果修好我会贴出问 ...

可以啊,你地址发个短消息给我,我发一块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以前我也遇到过,不过都是风扇不转引起的,换个风扇即可以的

遇到这个情况肯定是先换风扇的,我把不用按F1的风扇换过来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你地址发个短消息给我,我发一块给你。

收货地址 及 维修费已经发给你了。按同行价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货地址 及 维修费已经发给你了。按同行价收费。

好的.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8344-1-1.html

这块也发给你研究,不插内存报警(和好板不插内存的报警声一样).插内存不过内存.估计也是通病,我这也有好几块一样的问题.

网友F:
没有连接到cpu-fan上  或者是更换待检测的四针风扇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没有连接到cpu-fan上  或者是更换待检测的四针风扇

待检测的四针风扇?这种风扇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检测的四针风扇?这种风扇是什么样的?

平常我们见到的通用风扇是三针的     是省略了一针(检测风扇用的)  品牌机上用的风扇 就是四针的  带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