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570 时亮时不亮维修

楼主(2018-09-05):
联想Y570 版号是 LA-6882P   机器是前天修的  拿来客户说不开机 放下就走了 我拿到手一开亮了 哎 我是不会相信这是捡钱的机器的 放一边忙别的事了 让这机器先冷静冷静 手头活忙完了 再拿起来一开 果然 电流停在0.27 左右  一看这电流 有底了 估计是二级电压没过 一拆机 这狗日的  又亮了 没办法 先看下外观 没有进水腐蚀痕迹  再放一边 点着 让它再冷静冷静  先忙别的活 然后一直测到中午一直没问题  难道老天真要让我捡钱吗 不过以前上当的一幕幕告诉我 这是这破机器在耍我的节奏  看看CPU供电芯片是95831 24脚主供电容易断线 测了下19.5 稳稳的  开启3.3v  二级转换电压都测了一遍 感觉都没问题 感觉还是CPU 这边的问题 不管了 先加焊了下95831 准备装机  听天由命 刚装上C壳 又顺便点了下 又不亮了 又是0.27 有时还能跳到0.4几 除了cpu供电 其他供电都正常 二级电压简单测试了下 都挺正常 心想难道要换桥吗 不死心又测了 下CPU工作条件 当测到22脚 vdd 5v 时 发现老是在4.6 到4.9 之间乱跳  一开始以为是表笔没接触好 忽略了  只到我表针 狠狠地插上 发现它确实在跳 有时甚至掉电4.2    这时问题就简单了  查来源于 U46 5V 转换电压  D级 5V 稳定 S级 在跳 G级在6.8V左右  G级由q99控制 先测了下Q99 控制级一直未低电平正常你 G级上拉的19V 也正常  为了一次性彻底接决 直接把 U46 Q99 还有上拉电阻一次性全换掉 然后出发 完美稳定的5v 出来了 也放心 了 装机测试 问题解决

网友A:
故障直接锁定CPU供电,LZ是老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直接锁定CPU供电,LZ是老雀了

谢谢加分那      这种故障稳定点就好 就怕 你准备修的时候它又好了 装好后它又出现了

网友B:
看你提到95831的时候 莫名的就想到vdd5v
在往下一看还真是这路出了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我还需要慢慢学习,积累经验,

网友:
能算是通病了,好多这种故障问题

网友:
一看就是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提到95831的时候 莫名的就想到vdd5v
在往下一看还真是这路出了问题。

一开始也怀疑过 表笔一量4.8左右 忽略了

网友:
这机器一般大短的问题居多

网友:
楼主厉害,学到东西了。。。。。。。。。。。

网友:
这种机器很难修一般都是修不好的

网友:
这种情况用示波器可能查的更明显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不好修,有示波器,会快很多。楼主排版不够细致,文字一摞摞的,有点小遗憾

网友C:
看到你的工作台  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技术很好。。。。。

网友:
不稳定的机器花时间多还不好查,哎。。。

网友:
又是开关管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到你的工作台  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哈哈 好像搞维修的都差不多吧 这个绿色的垫子太经典了

网友:
哈哈,发现一个流氓维修老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好像搞维修的都差不多吧 这个绿色的垫子太经典了
害我又拉回去看了一遍工作台、、、、、

网友:
向你学习,积累经验,高手,赞一下

网友:
学习了,楼主厉害,时好,时坏的机器最难修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应该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