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9300I 注意后面是I 不是9300 附带9300I图纸

楼主(2018-09-06):
求 谁有啊?  9300I的图纸
换个尾插结果不开机了。。  加电不漏电 触发后大概在100毫安左右 定住 屏幕不亮

图纸是找到了。。 不会看。。  跟苹果图纸差很多

phonelumi.com_I9300I Schematics.rar

网友A:
换尾插的时边上芯片被您吹虚了换尾插的时边上芯片被您吹虚了,保护没有做好

网友B:
楼主在意大利修手机?还要人不? 9300i是老手机了吧,i9308的图纸是否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意大利修手机?还要人不? 9300i是老手机了吧,i9308的图纸是否可以参考一下?

小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尾插的时边上芯片被您吹虚了换尾插的时边上芯片被您吹虚了,保护没有做好

哎。。 头疼。。边上芯片还挺多的。。。  这个如果要资料的话 直接把硬盘搬到另外个相同的主板 需要搬什么芯片呢。。。   想要资料的客户